[宏碁]
工业用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显示 器,下面是显示器内部照片:

网友A:
最近有两台同样的机器,均不亮,查屏供电5V没有,这个电压是从大主板BGA送来的一个控制信号,看看主板蛮复杂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板,能直接加个5V电压到驱屏板吗?

网友(点评):
可以外接个5V电源试试。既然知道信号来源为何不追踪查呢?

网友:
这么高端的货啊,没有见过,

网友:
还没碰到,原理应该一样吧,需要耐心分析检查了。当然,工业用的,又是稀有机机,赚大钱的机会也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两台同样的机器,均不亮,查屏供电5V没有,这个电压是从大主板BGA送来的一个控制信号,看看主板蛮复 ...

均不亮 为何直接查屏供电呢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 吗

网友:
前几天修过几个三星T214的,你的看是夏普的,没有修过呀

网友:
这像是电视啊

网友:
好多快板子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不亮 为何直接查屏供电呢 电源输出电压正常 吗

不是直接查屏供电的,是查到了屏那儿没有电,

网友A:
不是电视,是工业用显示器,

补充内容 (2014-7-23 08:26):
是英国KELVIN HUGHES公司的型号是MANTA2300上面有拍照片的,你没看到?

网友:
这个长途汽车上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视,是工业用显示器,

工业显示器 什么牌子的 型号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显示器 什么牌子的 型号是~~?

不是有照片么,你没看到

网友:
好老的屏。

网友C:
先查查供电正   长吗
  再查主控板供电
好好研究应该原理产不多吧

网友D:
没见过这种 更别说修了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和普通的应该没多少区别 不会特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供电正   长吗
  再查主控板供电
好好研究应该原理产不多吧

现在有了第三台故障不一样的机器,是屏闪,已查是灯管坏,等这个修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这种 更别说修了 不过万变不离其宗 和普通的应该没多少区别 不会特大的

我们这边都是修的国个的机器,只有日本的机器和我们这边原理差不多,比较好修复,这个是英国货,刚刚开始修比较难,不过昨天又来第三台是灯管坏的机器,等修好。。。。。。。。。。。。。。

网友:
第一回遇到这样高端的货,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