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LG智能电视的隐藏功能的方法.USB播放,清流功能

楼主(2014-07-22):
方法一、
通过工程菜单:
同时按住遥控器和电视上的确定键5秒以上.屏幕出现输入密码窗口,密码是0000或0413.
打开工程菜单后进入Tool
Option3菜单.
DIVX选项设置为HD后退出菜单.

按遥控器上的菜单键,可看到多出USB选项

方法二、
通过串口链接电视:
输入 0 FF "AF" 如果成功应返回信息 “F 00
OK8c04x”
启动媒体播放器输入 AF 0 0CC 040
重启电视后可在菜单中发现USB菜单.
如果出现不正常输入 AF 0 08C
040 可恢复.
如何打开清流功能:
LG 数模一体机 除了有DMB-TH外还有DVB-C功能
LG内部称为“清流”功能
型号为LH40YD/45YD/50YD/40FD等(就是必须有地面数字功能的机型)
直接插有线打开清流就能看
在工程菜单设置,工程菜单进入方法
遥控OK键+机器OK键 长按
在options4
第一项值0设为1
在主Menu菜单设为大陆模式
则可以搜到有线信号中不加密的DVB-C节目
恢复到原来的固件:
如果修改了工程菜单无法复原,可以使用这个办法.
打开菜单移动到选项位置(选中不进入)
数字键9按7次
之后会出现提示"程序还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