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4-07-22):
联想G475关机变重启,请问我该如何下手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把BIOS还原,,,重装系统

网友:
清空COMS,不行刷BIOS

网友:
查看休眠信号

网友:
量下CMOS电压

网友:
无线网卡。。。

网友:
换纽扣电池。或者重耍BIOS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开机面板串电压

网友:
U口也可能引起

网友:
主要观察  PCIE_WAKE#   RI#   BTN_OUT# 这3个电压

网友:
忘了  如果不自动开机可以刷下BIOS 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