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新手一个问题,关于cpu供电。进来看看。

楼主(2014-07-22):
是这样,我cpu功mos上管12V下管没直流电·或者低于1v。

到底是哪里问题?cpu ic管理器?(几块板·我换了ic管理器不行了)还是问题在哪?

还有。这个cpu核心电压是从下管出来的还是从哪里供电出来的?

网友:
cpu供电是从上管s极,下管的d极发岀来的。

网友:
先量下内有无电压1.8V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正常不

怎么看,是看它炸了没呢,还是怎么滴,看楼主的描述就知道,楼主对这一块还不是很熟悉。你不觉得你说的太笼统了么,说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