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移花接木维修梅捷AM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7-22):
这块板维修是上上个星期修的,型号我忘记了。到了今天才发帖,来混的分来用用。
客户那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我先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上电不触发,在这里提醒下,AMD的有3.3V,正常还要测量第2待机电压,这里我就走了弯路,我就不一一写出来了,测量IO 333545正常,发现32脚无电压
不发出信号是桥的条件没有正常,测量了32.768K正常,有3.3V就应该正常了对吧,其实还是忽略一个第2待机电压。我用手去摸啊,发现烫手。于是,拆下来打值,没有短路,就怀疑是芯片坏了可是那个客户,在那里唧唧歪歪的,说了一大堆废话,我都没有发现他有月光宝盒的唐憎这么能说,芯片型号是up0109p,上网没有资料怎么办,我可怕听他说唐憎话了,怕怕啊 我在想:没有资料,我可以跑线,测量外维的电阻,电压来判断。
经过研究发现它是一个产生南桥第2个待机电压的芯片1.1V。(就是第3脚输入多少电压,第4脚就输出多少电压)那我在想,芯片回来后不行怎么办,刚好看见饼哥发的苹果贴,移花接木。来了个突发其想。在别的板借个1.1V电压不就行了。
我把技嘉主板的1.2V供电,给梅捷的1.1V电压。
请看原整图

大家看见了什么,触发跑马了,显示了,再网上定个芯片回来装上就可以ok
修了两次主板,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时序的先后顺序错乱了会导致复位不跑马,我在这块板中不注意发现出来的,我先把梅捷的电源开电先,再开技嘉这边上电,梅捷主板就自动上电了,会导致不跑马。我那次没有留意,下次我再深入了解。(如果有错误就提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自己  修板子啊~~~~~~~~~~~~~~~~~~~~~~~~~

网友A:
楼主先开技嘉的主板 然后在开梅捷主板  这样时序才对吧

网友B:
楼主思路不错 学会了借鉴   不知道你后面两个版一起放 还是换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不错 学会了借鉴   不知道你后面两个版一起放 还是换芯片呢

换芯片的图没有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开技嘉的主板 然后在开梅捷主板  这样时序才对吧

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
兄弟,别拿着分啊,加点分吧,兄弟我很穷啊

网友C:
这个用可调电源造个1.1行不

网友:
我还想问问楼主呢,怎么不用维修电源?岂不更方便。

网友D:
楼主的记忆力真是好啊,上上个星期修的都还能记住,我白天修的机器到晚上都记不得多少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记忆力真是好啊,上上个星期修的都还能记住,我白天修的机器到晚上都记不得多少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 ...

要是别的我早就忘记了,经典,有体会的才记得住,其他,看一眼我就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可调电源造个1.1行不

可以啊。。。。

网友:
太有才了,要我是怎么也想不出来,以后要是能遇见又多了个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思路很不错哟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都给你想到了,不过用可调电源调1.1v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都给你想到了,不过用可调电源调1.1v方便些。

那时候可调电源在用呢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F:
不错啊!!不过你的电压可以自己做!!!不需要网上定!!!毕竟是主板,维修费又不多!

网友G:
不科学啊,你只飞了一根线啊,你不飞GND过去吗? 没有回路1.1V也没不存在了啊,!我以为是这样呢,有空我也试试楼主的方法,又学了一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科学啊,你只飞了一根线啊,你不飞GND过去吗? 没有回路1.1V也没不存在了啊,!我以为是这样呢,有空我也 ...

当然要飞GND啦,我在电源的GND弄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用可调电源造个1.1就ok了

网友:
楼主   只飞了1根正极吗?      不飞负极电压可以过去吗?

网友H:
问下楼主,这个1.1V电什么时候给主板,时序不会乱?

网友:
是所有的AMD都有第二个待机电压还是只有AM3是这样的啊?能不能来份时序啊,兄弟。

网友:
竟然能想到这么残忍的招数  移花接木

网友:
说真的  我还没有看到是怎么移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这个1.1V电什么时候给主板,时序不会乱?

1.1待机电压,插上电源后。5V转3.3V。然后就产生1.1V

网友:
我看楼主下次不再出现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吧。

网友:
这样也行,第一次见,佩服佩服

网友:
sys_3vsb这个是第二待机电压对吗?

网友:
楼主思路灵活,这方法值得借鉴,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有机会一定也试试!马上给你加分

网友:
学习了,你的思路很开阔,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很重要啊

网友:
这是待机电压,这样方法牛b,如果不是待机电压,是供电电压,怎么移花接木

网友:
这个芯片就不需要订了吧,随便一块主板上都可以找到代用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不知道楼主那修片主板什么价位呢

网友I:
楼主能详细说下嚒!GND你怎么飞过去嚒!!,我对这个形成回路不太懂!!!详细说下好嚒!!
我是这样想的!你是不是把2个电源的GND脚连接起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详细说下嚒!GND你怎么飞过去嚒!!,我对这个形成回路不太懂!!!详细说下好嚒!!
我是这样想的 ...

是啊,把电源的GND接起来就oK啦

网友:
你灌水小心点啊

网友:
这也是个办法,移花接木很好玩吧

网友J:
那这样能不能用待机的3.3V后用两个电阻分压出来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这样能不能用待机的3.3V后用两个电阻分压出来呢

我看你是没有被饼哥和徐总敲打是吧,你基础没学么,电阻的特性,阻碍作用,阻碍电流了。只是一个1.1V的信号,电流很小,能行么。1.1V的待机供电起码要500MA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看你是没有被饼哥和徐总敲打是吧,你基础没学么,电阻的特性,阻碍作用,阻碍电流了。只是一个1.1V的 ...

哦,这样啊,不过我基础真的不会,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天马星空啊!!!!学到一招!!!!

网友:
验证自己分析的思路不错呢!
有个可调电源不是很好

网友:
移花接木,很好啊

网友:
太强大了吧

网友:
是一个确定故障的好方法.

网友:
思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不过你的电压可以自己做!!!不需要网上定!!!毕竟是主板,维修费又不多!

。。。大哥,,这都能看到你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给我等很大启发。看来修板不能光修板,修完还要总结一下问题原因,举一反三。

网友:
就像上面有个人说的,这个电压可以自已造,如果你有坏主板不用的。有产生1.1V左右的,直接剪下来,再接个输入电压就行了。主板上输入电压一般都是相同的。我经常这么做。

网友:
这招不错哦。都学会饼哥那招了。。

网友L:
有些地方的电压用直流电源调也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些地方的电压用直流电源调也挺方便的

呵呵只有待机部分可以,像那些PWM的不行

网友:
这个方法都给你想到了

网友:
移花接木 这是个方法

网友:
从自己的板子上找一个1.1V就可以了啊

网友:
那如果用锡把34脚相连的话,这样可以吗。

网友:
必须赞一个啊。很给力。你就不怕接过去后烧了主板。

网友:
小白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真乃我等的楷模,要是我的话,就直接买芯片换了

网友:
楼主威武呀 ,实录很清晰

网友:
不错,一个比一个牛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拉电压更方便

网友M:
最后是换芯片解决的吗

网友:
应该是那1.2V待机电压。

网友:
厉害呀!我有的时候忘记第二个待机电压!下次也要注意了!尤其是有复位不跑吗的!要仔细查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有些地方的电压用直流电源调也挺方便的

PWM芯片开关控制电路有些引脚没有电压,可以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PWM芯片开关控制电路有些引脚没有电压,可以飞线解决故障。

你要看清楚点,在待机方面,5VSB经过1117产生3.3V给桥供电,因为桥还需要1.2V第二待机电压这是没有全板只有3.3V 。5V哪里有1.2V的电压飞给它,所以要借助外力试试。然后找个芯片产生1.2V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PWM芯片开关控制电路有些引脚没有电压,可以飞线解决故障。

这里的1.2V应该是1117产生的3.3V经过芯片转换产生的。

网友:
这样飞线都可以啊  给力啊

网友:
这是知晓了原理怎么弄都行啊  呵呵

网友:
呵呵。这种修板的方法不错。

网友:
这样做当然可以了,条件都一样

网友:
这样修板,打开思路,厉害啊!!!

网友:
很好,我也是这样试机的

网友:
嗯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机智啊!层出不穷的创作,这得多少年道行,望尘莫及

网友:
好方法 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一切为了修亮机为前提啊

网友:
那个1.1电压出来了,可以亮机,,但还是等芯片装上去,再算完成维修过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灰常有用,又学一招

网友:
这个牛x呀。但是客户怎么用呀。

网友:
这样都行,你NB

网友:
那如果用锡把34脚相连的话,这样可以吗

网友O:
用一个1117加两个电阻完全可以设置输出1.1V的电压,料板上的这些元件充分的利用起来,能节约不少成本,更难能可贵的事,可以省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一个1117加两个电阻完全可以设置输出1.1V的电压,料板上的这些元件充分的利用起来,能节约不少成本,更难 ...

呵呵,你很聪明,当时我没有想到啊

网友:
太厉害 了,我啥 时候能有这水平啊

网友:
在主板本身找一个电压飞上去应该也是 可以的

网友P:
用可调电源也可以移花接木吧?以前我试过没有成功可能是我的时序不对 。你说的时序电压我很受帮助。

网友:
移花接木 这是个好招  尤其是有时候缺芯片的时候  灰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可调电源也可以移花接木吧?以前我试过没有成功可能是我的时序不对 。你说的时序电压我很受帮助。

可调电源只是起到判断主供电测试点短路故障而已。

网友:
烧鸡大法吗

网友:
有体会的才记得住,牛逼中的·极品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移花接木 这是个好招

网友(2014-08-21):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路过学习了,不错  谢谢分享

灌水,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用可调电源 不就行了吗~~

只要确保芯片4脚对地阻值正常就行。

网友:
楼主很强大   这样修的时候  就跟犀利了

网友:
移花接木好啊,要是可以无中生有那就牛XXX啦,哈哈,学习了

网友:
很多时候为没芯片发愁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下次来个详细的!

网友(2015-09-05):
引用 网友M:
最后是换芯片解决的吗

不是更换芯片,是从别处借电压解决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