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F1A55-MLX3点位图

楼主(2014-07-22):
开机提示USB过流,15S关机,跑半天都找不到USBOC#那两个电阻.

网友:
感谢论坛里的朋友,下了个F1A55  -M LX  R2.0 的图纸,仔细看了下,在桥上边有个472和822的排阻,就是USBOC的两个分压电阻,MLX3上只用了其中的两组,害我跑好久才确认的,大部分华硕都是那个822排阻对地短路出15S关机,本例是排阻之后的双二极管开路,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