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条内存,第二天就黑屏无信号,求大神。。。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神好。现在有块华硕P5KPL,集成显卡,开机刚开始无显示,报警正常,能进系统,没有声音,但刚用键盘重启,可以看见键盘灯灭,然后正常重启,可一直没有声音和显示。折腾到下午,现在开机是一长两短,插上独立显卡一样一长两短。CMOS电池已放电,还是不行。

网友:
插了内存  集显独显都不能用了

网友:
恩!看看是不是内存条不兼容呢!或者你把内存条插反烧掉了吧!

网友:
估计是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把加的内存拆下再试。

网友:
你把内存都拆下来,看主板会不会内存报警,如果不会,主板可能报废了

网友:
频率不一样吧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要不在换一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