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KB926 D3用KB3926 C0代用吗

楼主(2014-07-22):
HP  CQ40 版号LA-4103P 不开机  拆开看进水   KB926  D3生锈断了两个腿换了KB396  C0还是不开机6YE
测开关有3.3V  KB926也有3.3供电  其它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不对
请教给位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  定个回来吧

网友:
IO还是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不明白  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最好原值代换,很多不通用的

网友:
用一样的才好判断问题!不要把自己带进去了

网友:
亮机应该没问题 只是电池盒触摸板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值代换,很多不通用的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确定能亮机?

网友:
到底能不能换呀 我的也是io进水 我在准备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