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Traveler金士顿U盘不认,提示无媒体

楼主(2014-07-22):
DataTraveler金士顿U盘不认,提示无媒体,遇到两个了,绿色的壳子,2G。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A:
固件丢失了,很正常啊。用PC3000 可以恢复

网友B:
量产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丢失了,很正常啊。用PC3000 可以恢复

版主我没有那么好的工具,其他的都读不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谢谢了!我不是想修U盘,想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就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如果,数据不是太重要,建议放弃吧,因为,工具很贵,找数据恢复公司收费也很贵。

网友C:
应该是主控坏了吧,存储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用特殊的工具读取芯片里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控坏了吧,存储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用特殊的工具读取芯片里面的数据

不是主控 IC 坏,是U盘内部的 固件坏了,

网友D:
金士顿 2G 绿壳  貌似是6677主控啊 找一家有FE的数据恢复公司 读完芯片 基本秒出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金士顿 2G 绿壳  貌似是6677主控啊 找一家有FE的数据恢复公司 读完芯片 基本秒出数据

FE 是什么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E:
FE 是什么 Flash?

一种FLASH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
U盘数据恢复收费不便宜的,数据不重要就不要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