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W闪屏

楼主(2014-07-22):
通电屏莫闪烁,狂闪。。。换了电源板,一样闪,断开驱动板,一样闪,换了块屏一样闪。请问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你换了电源板是一体板的还是独立电源板的,如果是独立电源板的话,故障就在高压了。

网友:
是一体板,型号一模一样的

网友:
是一体板,型号一模一样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看你这么说 除了电源部分好像没别的地方了 屏没问题 驱动板没问题 只剩电源板了

网友:
你测过灯管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