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联想G475AX LA-6755P ATI独显机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7-22):
联想 G475AX  LA-6755P,电流0.6-0.9-0.8-0.75,可关机,无显示。CMOS电池电压2.3V,换新可开机显示,(若就此交货,几天后必返修),测得+RTCBATT对地2.2K,CMOS电池放电电流1mA,CLRP1 CMOS放电端对地也为2.2K,断开R577(510),前端对地无穷大,后端(桥)B1 2.2K,拆C723无果,拆218-0792006 B1所连板载贴片电容,B1对地无穷大,恢复线路,接电池,放电电流1.9uA,开机点亮。

网友:
楼主用什么拍的,图片如此清晰。

网友:
我遇到两台了,时开是不开,放COMS电好了。后来就返修了。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A:
  楼主是去掉 南桥上面的一个电容  解决这款机器 很快没cmos电池的吗?

网友:
这种以前遇到过。

网友B:
楼主用用的苹果手机拍的 心动了吧!

网友C:
拍摄手机是用华为的C8815,不是广告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去掉 南桥上面的一个电容  解决这款机器 很快没cmos电池的吗?

是的,不查彻底,换上的新电池用不了几天,又会故障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查彻底,换上的新电池用不了几天,又会故障复发。

我上次也遇到了 没修好 老是换cmos小电池

网友:
楼主用什么拍的,图片如此清晰

网友:
真是经典我看了前面有的贴子,他们是换的桥好的,我正想换呢。没想到拆下电容就OK .

网友:
什么信号的电熔,,,,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子这样的问题多吗

网友:
哎呀!相见恨晚啊,上次有台+RTCBATT对地50几殴,拆C723一样,电池隔一晚就没电了,换桥了,肯定也是桥上这电容坏了,楼主高人啊,这都能知道,赞一个

网友:
多谢,,差点做桥了。再确认呢。

网友D:
正好修到一台看了楼主的帖子,也修好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我也有一台是一模一样的。按楼主的方法,看看是不是能解决

网友:
真的是很强大这个贴应该置顶啊,以前都是改一个电压,有的过一个多月又会返修,而且这个板本身比较差,做BBGA很容易鼓包,楼主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终极的解决办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记得听说过这种COMS小电池是可充电的,所以修机时碰到仁宝的很少去量电池电压。请问楼主怎么测的那小电容漏电的,我量过那小电容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只不过是你说的那个点对地阻值偏低。强烈建议管理员加精

网友(2014-08-26):
前几天也修了个这机破机器,,,做了桥好了,,,一个星期了还没返修,,,

网友:
没看懂,但这张图亮了

网友:
楼主真乃高人也!话说怎么测到桥上那个电容的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您是怎么想到那个电容有问题的呢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换了电池,过了一个星期又返修了。最后有换的桥好了。楼主给力。

网友:
不错  今天刚修一个  和这个一样  秒杀之

网友:
这个可以有,耐心,细心活。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我修过好多这个问题的,,都是换的南桥好的,,没想到今天看了你的贴子,,帮我省了不少银子,,去掉电容直接OK,,,必须顶啊!

网友:
真的想不到啊、这故障,很难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搞定一台,故障有点不同,不过故障点相同,我 这个是哪电容短路了,待机都0.17A了,触好后能到0.65A电池只有0.4V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也是换了CMOS电池好的。一星期就返修了,看了楼主的帖子修好的。确实是桥上面那个电容有点发霉,去掉后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及时雨啊。。。。。3Q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牛X呀!开始修桥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还没修好,故障是只跑到0.5就不动了,但CMOS电池是好的,请问楼主这种集显的板正常电流跳变应该到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绝对的痛病,昨天还返修回来一台,。是同事修的,之前换个电池,,不到一个月就返修回来了,我接手后,直接,搞掉这个,电容  我都修了三台同故障地,

网友:
楼主果然很给力

网友:
这个得加精啊

网友:
秒杀啊  楼主牛叉  我也修了一台一样的

网友:
非常感谢LZ,,秒了一台,不拆电容电压拉低到2.2V,拆电容后电压3V了

网友:
上不了网啊楼主

网友:
,楼主拆了上不了网啊

网友:
上网跟这颗电容无关。它仅仅是COMS供电的旁路电容。

网友:
这个都能检查出来  技术真好

网友:
上次遇到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上个月也接手了这台笔记本。。拆下来量到电池电压才1.6V。。换了后点亮拿走。。不到半个月就返修了。是不是直接去掉桥上面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用的苹果手机拍的 心动了吧!

亲,看楼下。装B装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摄手机是用华为的C8815,不是广告哦。

最近也在考虑这手机,好用吗?给我点意见,说个优点点和一个确定(我说的是你亲身体验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修到一台看了楼主的帖子,也修好了

你们总能踩到狗屎运,我修的都是料板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流?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
我的用一个月多几天就返修了,我也是拆楼主所说的电容。还是返修有办法吗?

网友:
图片如此清晰。

网友:
从别的帖引帖过来的,确实完美解决COMS电池放点快问题,感谢楼主

网友(2014-09-25):
如果真的是这个电容导致的话,那真的是大贡献啊

网友:
谢谢楼主,解决一个问题了

网友:
靠  我换南桥了

网友:
wo 只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测出是那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我上次也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那个可能也要反修,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样的问题都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