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流水贴

楼主(2014-07-22):
41期已经截课了。
今天2小时 修了3片主板。
1:同行送钱板。放电点亮。收钱。哈哈
2:华硕P5QPL-VM EPU 上电复位灯亮。无复位查供电都正常。查时钟无。时钟IC:9LRS954A4GLF 供电正常。晶振无电压。这时某些人或许会去换晶振 和谐振电容了。其实不然。 应该先查时钟EN是否有。经查 此时钟芯片9脚位EN开启脚。无电压。经跑线。经过一个双二级管在PCI-E X1旁边。而还有2个三极管在CPU供电芯片和内存插槽中间。测这2个三极管逻辑不正常。 换之。跑马亮机。
3:V星770T-C35   这主板同行的 修过一次。上次是能点亮。但是手动复位卡D1 刷BIOS解决。不知他怎么弄的。返修给我,一测 全版无供电。测内存供电PWM芯片  UP6103S8  157脚 分别是12V 12V 1.3V 正常。 而MOS  G级无电压。有进无出。换之。跑马亮机。

网友A:
这两块主板都属于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主板都属于秒杀吧

不算吧。 时钟EN那片 。换第一个三极管的时候 C级都还有0.7V电压。 应该是三极管不良 料板上拆的。
中间还有些波折。后来再次换一个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