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360_P62G 不触发

楼主(2014-07-22):
接到一台A360    没待机,或许是待机太小 我电流表看不到吧 。  我按开机键电流表没反应。这就表明了不触发。然后拆机检查,  量3,5V  正常  开机键上电压3V 也有。 没图纸的情况下  只能凭自己经验来了 。 修了好久没搞出来 ,然后心一狠,咬牙把LO给换了  但失望的是没什么变化。然后就BOS刷了 好了麻烦来了  5V  没了   哎哎哎想哭的心都有啊   ,我怀疑是不是南桥待机的那几个电压没出来。  求大神们  有图纸的话  分享下给我这个小卒

网友A:
应该是碰到其他零件了。一般后级不短路是不会影响前级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碰到其他零件了。一般后级不短路是不会影响前级输出的

我觉得有图纸才能说明吧。大哥你有图纸吗

网友:
EC BIOS爱出问题,刷下看看了

网友:
我刷成功好几台机器了

网友(2014-08-26):
发来啊  ,吧BIOS发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