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540 加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4-07-22):
宏碁 4540 加时显时不显,此机在网查了通病是北桥,重植了北桥,加电点亮 以为好了 用了一会儿掉电 了,再开不显,光板测试 电流从2A掉到0.9A 不显 ,机子是冷机能点亮,点亮后关机再开机不亮 电流从2A掉到0.9A 不显 求助.

换了个桥 晕 电流到1.2  不开机 了

补充内容 (2014-7-23 15:02):
修好了,换新桥没注意掉点了,补点 装上新桥 正在测试,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桥通常加焊能好就说明桥是好的,它不良了你做么做都不行的,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加焊不成,马上换掉,不会去从做。坏硚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桥通常加焊能好就说明桥是好的,它不良了你做么做都不行的,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加焊不成,马上换掉,不 ...

换了个桥 晕 电流到1.2  不开机 了

网友:
虚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