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花屏问题

楼主(2014-07-22):
联想G450 ,开机进系统后如图  ,有乱纹,而且电脑很卡,显卡芯片如图,,但是外接显示器是好的,电脑也不卡了,这种问题是显卡做成的吗?

网友:
这是花屏的图片

网友:
如果外接是好的 那就屏线和屏的问题多了

网友:
你换了显卡没有?

网友:
我有一台宏基的那个像你发的图片一样的。我那个是屏坏了

网友:
不知道装系统好不好    之前我遇到一个戴尔的   进系统花屏    装系统好了

网友:
我这个是不外接显示器就卡的要死,花屏,一插外接显示器,就正常,也不花屏,也不卡,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查查。

网友:
排除法 判断   谁又不是神仙 一眼就看出问题

网友:
外接就好了 显卡可能性大些 可以找个旧屏试下 先简后繁免走弯路!

网友:
恩!有时候外接显示器正常,并不能说显卡是好的呢!显卡拥有双通道,内屏与外接。  楼主还是先排除屏    屏线是否正常呢!显卡最后考虑,真不行才植株或者更换显卡呢

网友:
先易后难,先换屏和屏线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偏光膜

网友:
有的显卡的确是双通道,内外接不同一通道,,而且,有独显,应该想想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一个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G450显卡容易坏

网友:
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吧,这样好有解决的办法,拿册机屏试试先,如果是主板的问题,可以换内存试,最后再考虑显卡吧

网友:
这样的花就不好判断了 显卡 屏 屏线都有肯能!吹下显卡 看看吧

网友:
屏的概率较高些,找个屏代换试一下便知。

网友:
还是先换屏试一下,免得白忙一场

网友:
同意先换屏试试,不行就算显卡了

网友:
我觉得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可以禁用独显,就用集显,看还出现相同故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