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开不了机

楼主(2014-07-22):
华硕k42je开不了机,启动后风扇全速转动,CPU温度升高,屏幕、硬盘均无反应,这应该怎么修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高手,我们是菜鸟,高手问的问题,我不理解.

网友B:
给的条件太少了 没法帮你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高手,我们是菜鸟,高手问的问题,我不理解.

我才是菜鸟,刚进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的条件太少了 没法帮你分析啊

问题就是我笔记本,一开机接通电源风扇转几下,然后停了,再过几秒电源自动又接通,风扇一开始几秒正常,随后就全速转动,CPU、显卡温度都变得特别高,但是屏幕没一点反应点不亮,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电流跑多少,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待机正常么?电流多少,有无发烫的地方,条件多说说

网友:
很明显,楼主不是同行,是来打酱油的.可惜这里你打不到...

网友:
应该是 部分供电短路了  导致那边发烫 ···

网友:
换个CPU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