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 暗屏小修

楼主(2014-07-22):
      客户送来一台G480笔记本,说不显示。仔细看了下,发现暗屏,机器留下,客户走人。主板型号LA-7981P
      拆开机器。测屏接口条件:10#11#对地阻值正常,13#--18#对地阻值正常,19#20#对地阻值正常。测电压1#2#  19.86V正常,21#22#23#24# 3.3.V正常,2个开关控制信号7#8#正常。屏接口这边应该没有问题。由于是LED屏,那就是屏线或屏的故障,拆屏,换好屏上,正常。看来就是凭屏的问题。
      总结下,暗屏,一般查屏线接口条件,换屏,换屏线就可以找出故障
       没有什么技术。图纸奉上

网友A:
暗屏的原因多着呢。不只是你总结的那几个。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正确,至少思路是对的!

网友B:
基本是楼主说的这样 不过屏有什么办法修没 没碎就换了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原因多着呢。不只是你总结的那几个。

       兄弟,如果还有其他原因,不如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楼主说的这样 不过屏有什么办法修没 没碎就换了太可惜了

       屏后面有屏基板,如果是屏基板升压电路出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还是可以修的啊

网友:
90%都是屏坏,直接换屏上去试,不行再查,或者短接开启型号,效率高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2014-08-21):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哥们就这问题你再发上来啊。暗屏如果是屏问题的话,能修好。我就修好好几个。不用换屏。

网友:
暗屏好修

网友:
这些问题比较简单。好修

网友:
不同意楼主   我估计  你这个暗屏重新插下就好了

网友:
LED的先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