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B460的点位图,就是特容易烧待机芯片TPS51123

楼主(2014-07-22):
这几一接了,好几个B460的联想本,都是待机那块烧糊,有的轻一点,有的烧的比较严重,论坛下了几个点位图都不是一样的,谁有没有附近高清图,点位图也行,

网友:
修这个机器不需要点位图吧

网友:
烧掉了几个件,这回碰到的烧的不是太严重,修的试一下,论坛找了一个图

网友:
这个机器的待机问题都是C壳上面海绵吸水以后才导致的。。。就算修好不把海绵拿掉   下次一样会烧

网友:
嗯。修好了,对了图纸,把掉件补起来,R378,这个EN信号掉了,电源芯片烧了,海绵也拆也。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

网友:
那你说的R378  到底有没有啊是不是空的啊     还有R379  两端量是通的吗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秒杀啊,哈哈

网友:
最后修好了么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掉件的主板 ,请问图中的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2014-08-29):
这个好像是10K电阻,坏的好多,可以看图纸上,上面一目了然

网友:
是个249K的大电阻,记错了弄个200K 100K装上去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