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电池不开机,不充电,拔适配器掉电维修

楼主(2014-07-22):
板号是LA-6881P REV:1.0
其实这个板号的图纸是LA-6881P,但上面的些地方不太一样。比如这里
这里的PQ102,PQ104,PD104都没装,刚开始我还以为图纸是错的,在淘宝上买了一张。
检测后发现PR324上的电压只有0.9-2V(有跳变),于是测了电阻,这是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电阻是好的,在测的过程中,发现,电阻上焊盘到电阻上的铁片不通。再仔细测了下,是不通,这里虚焊。然后加焊了下。电池已经是没电了的,插电池,插适配器,看到可调电流01,0.2,0.4,0.5,0.8上升,我感觉在充电了,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只前不充电,电流只是1A左右,进了系统只有0.几A)直到2.几A ,3.几A,故障修复。

谢谢站内的热心朋友,谢谢饼哥让我不在ACOFF上纠结

补充 该帖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6431-1-1.html 的续帖

要是你把完整过程写清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看不清楚了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先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 =

网友:
看的有点模糊,还是感谢分享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知道大概什么意思

网友:
学习 感谢分享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发的帖子是给自己写的吧,标题的意思就是电池充不了电吗。

网友A:
已经补充 这样发帖屋头无尾  看着不清楚
要是有详细说明 我给你加分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补充 这样发帖屋头无尾  看着不清楚
要是有详细说明 我给你加分啊 呵呵

那个ACOFF只是中间跑线检查的时候搞不懂的问题,原贴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5778-1-1.html

网友:
我在那边发了贴子,然后问题解决了,怎么样才能把帖子转成经验分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