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

楼主(2014-07-22):
  两个本子   一个是联想G585   插电微短  待机0.17   3秒后掉至0.00  手摸待机芯片8205发烫   取下来换了   测待机3V 190阻值    待机5V 370阻值      正常的差不多是这么多阻值吧     开机正常启动    试机十来分钟     又不行了      拆机后  换上好芯片     喊链接点的时候 忘记拔电啦    现在待机可以    不能触发了   过一会    8205芯片又烧了      附上图纸  用的是G485的图纸   G485

DELL N4110 I3 DAV02AMB8F1.pdf

网友:
还有一个是戴尔N4110   大短路  用可调电源烧鸡   都是CPU背面的电容发烫  取了就可以    装上就短路    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之   也可以开机了     装机测试      就用了十来分钟     电源芯片又短路啦     求大神这个怎么么查啊

网友(2015-11-03):
应该短路还没有排除完

网友:
刚入行以后就好了

网友(2016-05-22):
我现在这个主板也是跑0.16,几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