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HP 2311f 无显 求助

楼主(2014-07-22):
今天接一显示器 HP 2311f ,直接插到我的正在运行的主机上,打开显示器开关,亮了,接着是HDMI、DVI、VGA检测,到VGA时,显示 active   ,过一会 显示 check video cable ,  不显示桌面。主机是正常的,怀疑是驱动板坏,但不知道是硬件还是BIOS,求助,有经验的师傅给点建议,我应该怎么办?
我一开始用的是VGA 不好使  后来用HDMI 试了一下 哈哈  OK了  再用VGA  还是不行  接上HDMI  调出菜单 打到了一项 输入源 里边有个选项 输入源自动转换 现在是 否  调成 是   保存 退出  重新试 一切OK  VGA  DVI  HDMI  都好用   结束。

网友:
刷一下程序吧

最好是先试试其它两个输入接口情况。不行了再刷程序。

网友A:
谢谢了  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问题已解决了

显示器菜单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现在主机正常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VGA不不可以  hdmi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