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显示器修到没心思了

楼主(2014-07-22):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显示器,,接上电没反应,,  先测灯管都正常。。然后直接改个高压板试试,,也是一样的,    又改个 驱动板  后电源指示灯亮了,,屏幕一闪一闪的,再换个还是 一样的 ,,电流都测了 ,都正常的 。。哎

网友:
是不是电压问题啊

网友:
没心思先放一放!整理一下思路再来。发现你有点紊乱。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带负载会电压低吗

网友:
总得量一组电压出来吧,闪屏的时候,5V怎么样?也闪吗?12V怎么样?3.3V怎么样?
或者你干脆用套板试试屏再修吧,免得修好了板子,屏是坏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看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拉不动负载

电源板接主控板测测电压

网友:
屏幕闪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接上电没有反应?是通电不显示还是不通电呀?
不通电查电源部分和负载是否短路
换了驱动板屏幕一闪一闪的?是怎么闪的?
最后自制一个或者购买一个点屏器,方便区分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