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自动重启

楼主(2014-07-22):
接一客人机器HP541,拆下电池接上19V电源试机,电流0.02-0.6-0.8-1.02-0.02.......,这样一直来回跳变,取出主板后,重新通电主板,电流0.02-0.68-0.82-0.72-0.02..一直来回掉电/开机,也没有接开机板,主板用是6520S一样,南北桥显卡,965北桥,独立显卡ATI64S,EC-KBC1070,
以为是显卡不良,加焊过以后通电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拆下CPU内存,只剩下空主板通电发现电流也是在0.02-0.44----0.02来回跳变,请问各位大哥以下怎么修了,BIOS已经重写也也不行,空主板通电14.318IC和南桥,显卡都发热,北桥965 南桥82801HBM,,,各路电压也没有发现有短路

网友:
看一下开机引脚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这个我也有遇到过哦

网友:
最后 还是被我修好了 额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还没出来,导致掉电重启。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复位和pwrgb

网友:
复位出来没有,有跑码?

网友A:
放了一天,没修,再修结果是换CPU好了,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为CPU坏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 CPU看看

网友(2014-08-26):
少见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了一天,没修,再修结果是换CPU好了,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为CPU坏

。。。。不懂啊 CPU坏 为啥电流老是跳变啊  新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