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298屏幕有白条,求助

楼主(2014-07-22):
宏基ms2298本本,开机屏幕有白条,把台式机显示器插到外置显示器接口显示正常,拆开看了一下,屏幕的型号是 ltn116at03
请教各位一下,是屏的问题吗?再问一下,ltn116at01的屏能用上吗?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各位了!

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  竖线像屏坏,横向的很少见到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代换一下不就确定了么?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找个换着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03 新过01

网友:
是屏的问题,换屏就好,只要接口一样

网友:
换屏吧,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刷屏的码片看看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竖线是屏坏了,恒着的没见过,先换下试试

网友:
目测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屏是特殊屏吗?我看到过那种4分屏是显卡虚汗的问题,你这个要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我师傅的说法,,独显先考虑是显卡问题,,集显先考虑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代换一下不就确定了么?

问题是我手上没有屏,要换的话,只能买个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自已也是觉的是屏的问题,但是手上没屏,要换的话就需要买个,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屏的型号是ltn116at03,不知道用ltn116at01能不能用,如果有谁修过这个型号的话就好办了

网友:
你看你那屏可不可 以插上,能插上先换屏试试。还不行就是屏线跟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