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基的电脑怎么从linux转为windows

楼主(2014-07-22):
弘基的电脑怎么从linux转为windows
我买的笔记本,开机就是命令行,装xp又装不上,怎么办

网友A:
用MHDD把分区表干掉,接下来就和普通的安装系统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把分区表干掉,接下来就和普通的安装系统一样了

MHDD能干掉分区?是说用分区软件吧?

网友(点评):
当然能,能和低格差不多

网友:
不会搞就拿给别人帮你装说行了,就是几十元钱的事

网友:
重新分区,在装系统。

网友:
新买的笔记本一般都初装linux系统,客户如果需要XP或WIN7系统,商家会帮你安装的,何不找商家。

网友:
自己不会可以找买本的地方
买本的地方收费可以随意找个装系统的地方
也可以自己 重新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B:
“当然能,能和低格差不多”请教付吕剑武版主,用什么命令?我只知道MHDD能扫描与修复硬盘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能和低格差不多”请教付吕剑武版主,用什么命令?我只知道MHDD能扫描与修复硬盘坏道。

clrmbr 命令或擦除硬盘前面一部分扇区

网友:
直接Ghost不行的,diskgen分下区就可以了

网友:
弘基是啥电脑?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