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4-07-22):
此主板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能开机,该加焊的地方都焊了。扔在那里有一年了,今天在坛里看了一篇文章说此版有通病,IO或风扇座附近的822排阻有问题,所以又拿出此版碰碰运气,嘿!换掉如图1的排阻,上电OK!(有坛真好)

网友:
图1在哪里啊。 我以前也修道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当时也是822排阻的问题,是vprpwrgd的一个排阻。换了之后连点5变都点的亮,出去抽根烟在点就不亮了。之后也是有时点的亮有时垫布亮,以为是CPU座的问题就没修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2)

补充内容 (2014-7-23 21:16):
咋回事了?图片老发不上来。

网友:
楼主把图发出来呀,这么宝贵的东西一起分享呀

网友:
CPU 供电芯片是什么。

网友:
发图要在高级模式里才可以发上来的。我也想知道图1是哪个位置,正好手上有台这样的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网友:
咋回事了?图片老发不上来。

网友:
今天也干了一块这样的板子   时钟的开启电压有问题  换过排阻  不行, 最后用时钟的供电电压飞到控制开启电压的那个三极管的b极搞定的

网友:
没有图啊   以后多在论坛学习学习

网友:
以后多在论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