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硬盘售后服务

楼主(2014-07-22):
请问cshx是哪里的标啊?还有就是RF的标是哪里的?我有两个硬盘,都是回收笔记本里的坏硬盘,还没过保,如果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说以下是哪个城市的吧?难道是深圳?

网友:
说的是商家的保修标签吧?没得找,根本就不规范,只有卖家知道是不是他的货。

网友:
你们当地没有114吗,问询下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正品行货,可以直接找厂家保修,不一定找经销商。

网友:
楼主要说一下所在城市,同城的同行才能帮到你。

网友:
厂家保有些听说收费比较贵的, 说是要发到国外。
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收费的啦

网友:
你这样根本找不到的,还是找厂家保修吧,先问一下厂家。看看怎么弄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是长沙市的。但笔记本上的硬盘来源确实不清楚是哪里的,这边要找到发售处才有保修,其它地方的根本不保,所以才请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