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G41C-M 反复跑代码

楼主(2014-07-22):
先上图。。。机器型号。。 故障反复跑代码 D0 98 96反复跑。。。。     查所有电压正常  内存条件也正常     复位时钟都有。  BIOS刷了也不行  BIOS芯片换了也不行  看迅维网上面说。。 BIOS旁边的822排阻有问题。    换之 还是一样。  又说南桥左上方的822排阻有问题。  不知道具体是哪个  一个一个换过去。。  涛声依旧       没辙了。 顺带就把IO胖的822也换了   呵呵。。 没进展         迅维网也没找到有人修好过的记录。     查个大半天也查不出哪里有问题。   上BGA  干南桥    说干咋就干     把南桥做BGA后。    看到这个华丽丽的D5  想着TMD  终于好了    呵呵 高兴的太早了  他不动了。 你猜的没错  他就卡在D5了。。   那激动的心情 也随着他卡在这里一样一动不动  没有半点起落    换桥客户是不会换了。   重植吧  摘下来重植。   装上桥。  既然不触发了。  我这小心脏都碎了。  不想弄了。  先丢在一边   隔了1个小时  没什么事情啊  又拿出了这块铁板   不相信桥挂了   再上BGA 摘下重置    装上后 代码一路狂奔   亮机了。上屏    终于好了                                                                                                    看来人品还没差到那种地步。。

网友:
有BGA就是好。说干就干。

网友:
难道非要这么折腾才能好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做

没办法。。 实在没辙了

网友A:
佩服楼主  这板子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  这板子毛病多

  加个分可好,,

网友:
华硕的主板确实不好搞

网友:
客户给得起人民币我们才换桥的。要不然都不修了!用弄主板的时间去修其他的东西还值点

是啊。。。 除了那种比较新的板子 客户才会换 这种只要换桥 就不用搞了。 客户不会换 一块板子才那么多钱

网友B:
方便问下,这样重置两次用多少时间,收多少钱吗。是我技术问题。每次要重置价格又不理想都算了。

网友C:
我一般重置一遍没好的话 就会怀疑桥坏了直接换 LZ怎么那么有信心桥没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便问下,这样重置两次用多少时间,收多少钱吗。是我技术问题。每次要重置价格又不理想都算了。

   植一次 大概10分钟左右。。。    钱的话  不好说。。  到处都有自己的价格。 反正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重置一遍没好的话 就会怀疑桥坏了直接换 LZ怎么那么有信心桥没坏呢

   觉得自己BGA还可以。。   应该不至于一次就把桥弄坏。   就再来一次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植一次 大概10分钟左右。。。    钱的话  不好说。。  到处都有自己的价格。 反正不高

看来你的BGA水平是比我高多了,是我植珠的水平不行还是工具。我用的简易的植珠台,每次都有好些要补。光植这个都要近半小时了。楼主是用直接加热的?这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BGA水平是比我高多了,是我植珠的水平不行还是工具。我用的简易的植珠台,每次都有好些要补。光 ...

   我植株 都是拿个钢网。。。   拿张纸 垫下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植株 都是拿个钢网。。。   拿张纸 垫下面就行了。

看来直接加热的钢网还是要方便些。过些时候购一套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直接加热的钢网还是要方便些。过些时候购一套试试

额。。。  我都是  摆好珠  取出来再吹的。。。。     这样还比较方便。。   我不喜欢摆好珠 就直接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额。。。  我都是  摆好珠  取出来再吹的。。。。     这样还比较方便。。   我不喜欢摆好珠 就直接吹, ...

这也行,网不带起珠子?我这植珠台就是带起珠子补麻烦呢。你还直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行,网不带起珠子?我这植珠台就是带起珠子补麻烦呢。你还直接就行。

  不带。。。   前提是你必须再植株的时候 把钢网用洗板水 清洗干净。

网友:
今天接了一台客人的机器 hp g4的 插上键盘再插电源就没办法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B 送个这个称号给你

  担当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G41的南桥还是积得修下的。现在没有新的G41买了。。。

   是啊。。。  稍微新点的  还可以植下   太旧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稍微新点的  还可以植下   太旧的话就没必要了

关键是这775主板 的CPU平啊。。速度双快。。。

网友G:
楼主你测的时钟复位是怎么测的。用阻值卡?一个个测的,还是有什么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测的时钟复位是怎么测的。用阻值卡?一个个测的,还是有什么时序

用阻值卡测。。

网友G:
哦。楼主那个怎么会想着加焊南桥,而不是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哦。楼主那个怎么会想着加焊南桥,而不是北桥

  跑这种代码  一般都是南桥    我是想着 先烤南桥  在烤北桥  烤南桥后档D5 肯定就不是北桥的事了

网友H:
如果这个板是我收了客户的做料板用  可能会这样折腾下 不然这样搞来搞去太TM浪费时间了 而且客户也给不了多少钱 毕竟人家换一个板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这个板是我收了客户的做料板用  可能会这样折腾下 不然这样搞来搞去太TM浪费时间了 而且客户也给不了多 ...

呵呵。。 也是    这样搞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I:
一个板动桥的话 代价太大 除非是从客户手上收来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板动桥的话 代价太大 除非是从客户手上收来废板

   呵呵。。   不过可以修好的板子  不修下去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这种代码  一般都是南桥    我是想着 先烤南桥  在烤北桥  烤南桥后档D5 肯定就不是北桥的事了

哦哦,我今天刚修好一块不过内存又过内存又不跑码的机子 ,直接假焊北桥好了 上BGA搞定了

网友J:
这个故障总结有几处问题,BIOS,BIOS的822 IO上面的822 时钟的472 最后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故障总结有几处问题,BIOS,BIOS的822 IO上面的822 时钟的472 最后南桥

  不过BIOS那边的822一般 跑代码都会档。

网友:
谢谢分享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K:
楼主  放不放内粗哪都跑循环代码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我这是笔记本  按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  放不放内粗哪都跑循环代码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我这是笔记本  按你的经验

  电流呢。。。

网友L:
厉害啊楼主  这样的收好多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啊楼主  这样的收好多钱呢

   80..........

网友:
INTEL南桥我们都不重置,都是换买的新桥做的

网友:
怀疑桥的话还是重值靠谱些

网友:
一张板修几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网友:
LZ我有个华硕的板子能帮我修下吗?

网友:
遇到好好几块华硕G41的主板,都是循环跑代码,都没弄好,以后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重植南桥~~~~~~~~~~~~~~~~~~~~··

网友M:
你这个是一开机就D5还是跑到D5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是一开机就D5还是跑到D5卡住?

  跑D5卡住

网友:
哦,我的是一开就D5,郁闷。

网友:
不错。。再后还是南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人品确实不错,就是手工差了点,一般做桥重新直球都是一次成功的

网友:
南桥估计还是会坏的这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