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轩 GTX650 花屏维修

楼主(2014-07-22):
我家有一块明轩GTX650 1G的显卡开机就看到有一点花,  开始的时候我就怀疑显存坏了, 没有换。 (原因嘛 显卡一般BGA坏的多)。不管了 先上手术台给做了  ,凉了。再装好 一点 还是老样子 那就只有做显存了 他一共有四块显存  我换一块 测一次 当换到第三块时 嘿嘿 不花了 终于修好了 虽然绕了些弯路 但还是好了

网友A:
先用mats test程式去測會快速些

网友:
没有啊  你有吗?? 有的话发一下

网友B:
先软件测试定位,再修。这样干GPU有点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软件测试定位,再修。这样干GPU有点风险

没有测量的软件啊  有的话肯定先测一下

网友:
GTX650这卡的工耗并不高,并且自G80后NV的高铅工艺改进了,很少出现DIE虚焊要反复做BGA了。

除非PCB品质或回流.锡膏工艺太差,否则不会那么容易就BGA虚焊,没有那么多卡是BGA虚焊。

象这样动不动就上BGA焊机先给GPU加焊一回,不知道毁了多少其它小毛病的显卡。

感觉,还是应该抛掉以前养成的坏习惯,不要不管什么问题上来就加焊GPU的好。只有在其它方面都查不出问题时再考虑GPU的事。毕竟,GPU每加焊重植一次,对DIE倒装的品质就毁损一次,卡的寿命也就大大缩短了。

你们说,是不是呢:)

网友:
gtx650的核心 现在mats是什么版本能测试啊,有买吗?

网友:
其实显存也可以先用风枪加焊下,看是否可以,那样就不用重新做哦,

网友:
呵呵,MATS可以有的,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放出来共享的时候,估计年底的时候就会有人放出来了

网友:
干GPU风险太高啊,还是用软件测试啊

网友C:
mats test有能测试gts450以上的没,哪个大师在买或无私共享不。。。。。。呵

网友:
一般这样的换,不修

网友:
我和你一样,在没有软件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一个换着试.不过这种法子手工活要好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用mats test程式去測會快速些

菜鸟你知道GTX650用什么测试吗 不要乱放屁

网友E:
怎么不先用软件测量下再换。。。

网友:
运气。还算不错。。虽然绕了点。

网友(2014-08-23):
如果用软件先测出来是哪个显存坏了,就不会盲目更换了

网友:
没 有软件测啊  谁有 发  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
显卡维修一般就是三部分,一外围的电容电阻,二是BGA芯片,三就是显存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显加焊GPU

网友:
论坛上的三枪快刀,实在是太多了,左手剑。右手出刀 时在不行,把中间的小弟弟拉出来 补一棍,这都不行,,那就只能怪,,,不是我不行啊,我也出三招了,,一招都不中,我也没折了,,,问题不是出在我身上,是厂家把我生产出来就有问题!!!Y就好比别人买BGA一样,,一个土包BGA反而把显卡修好了,,一个名牌,高级货 反而一焊就爆费,最后结果是说,BGA太好了,,PCB太差劲了 ,,大伙有没有创新啊,,,拿一点技术出来亮亮散

网友(2014-09-26):
换显存是不是很麻烦啊!好像不太容易啊!!

网友:
我勒个去!有返修台就是*脏话*快准狠啊!858的风枪谁来吹吹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用mats test程式去測會快速些

gtx6系改用linux系统的测试软件了,很难拿到。

网友:
不是有个MATS软件可以测试吗
论坛上有教程

网友:
一般我们都不换显存的……不过学习了。

网友(2014-10-31):
先定位显存,然后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gtx6系改用linux系统的测试软件了,很难拿到。

mats都是能测nv的什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ts test有能测试gts450以上的没,哪个大师在买或无私共享不。。。。。。呵

mats只能测到gts4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菜鸟你知道GTX650用什么测试吗 不要乱放屁

这位专家,骂人倒也是挺专的。如果能把您的软件拿出来给大家分享,那才是专家的风度。

网友:
显存基本上是GPU虚焊、显存问题

网友(2014-12-14):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先用软件测量下再换。。。
没有软件啊,谁不想简单快捷呢...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一块蓝宝石HD6790,开机小花...进系统打驱动黑屏,重植过GPU故障一样,现在也只能等显存回来了一个一个换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