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12V对地值二十多!能上电,第一次遇到分享一下!

楼主(2014-07-22):
     今天遇到一个挺奇怪的板子华擎A785GM-LE/128M,拿来也没有打值就直接上电了,没复位,一量没有CPU供电!接下来开始测量,内存供电1.78V 正常,总线1.18V也有了,先不管了先CPU供电吧!因为是AMD的时序我就不说了,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是L6740L加驱动芯片l6743!问题来了,我随手打了一下12V对地值居然才二十多,不正常呀,这不是短路了吗?能上电就不管那么多了,先量一下芯片工作条件吧!VCC正常,VID正常,EN 3.3V正常,ENDRV和NB-ENDRV 0V不正常问题可能出在这里了,主芯片L6740L也发出PWM1-PWM4,电压1.8V左右,看了下芯片资料,ENDRV是驱动芯片L6743的总开启,此脚应为一个高电平。现在回过来想想,可能是保护了吧!
   从头再来12V对地值二十多可能是那有短路,找吧!我量了上下管DS级正常,不管了拆12V相关元件,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全拆完了上下管,12V电容,拆到这我量到有个下管击穿了,本以为好了可老样子,接着拆驱动芯片,拆完了还是一样,这下好好想想了,难道是小电容,果然真是呀,是一个给驱动芯片供电脚12V的滤波电容击穿了,好了把拆下来的装上吧!上电OK跑码 A785GM-LE

网友:
这种说击穿了吧,还没完全击穿的毛病最不好找。能这么快的找出来,真是不易啊。

网友A:
一般12V短路我都用烧出来的,如果是上下管短我就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12V短路我都用烧出来的,如果是上下管短我就只能慢慢找了。

请教你是怎么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是怎么烧?

就像修笔记本一样的啊,短路烧啊,我是用坏的电源哪里,剪下12V那根线来烧的,接可调电源哪里就可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修笔记本一样的啊,短路烧啊,我是用坏的电源哪里,剪下12V那根线来烧的,接可调电源哪里就可以烧了 ...

烧不出来!我不是说了都可以上电的!我是一个一个拆的呀!拆12V相连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