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诸位师傅教。

楼主(2014-07-22):
笔记本的电流表检测手机怎么看电流,电流到多少怎么判断故障。手机专用的电源表会判断一些,笔记本用的电流表完全不懂判断。

网友A:
修笔记本的电源跟手机的维修电源显示的电流应是一样的。怎么能看不懂呢?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电脑的电流表测试手机,原理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当19V直接加到手机上的时候,赔都够你赔了,别说你知道要提前调,事实上人总有犯迷糊的时候,老实点用手机的电流表吧

网友(点评):
不要这么死板,老弟!难道说万用表你也得准备无数块吗?每块都设置在不同的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的电源跟手机的维修电源显示的电流应是一样的。怎么能看不懂呢?

手机电源表的有指针容易判断多了!电流表都是数字不好判断!

个人习惯而已!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电脑的电流表测试手机,原理本来是一样的,可是当19V直接加到手机上的时候,赔都够你赔了,别说 ...

就是想这节约点,现在还是小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想这节约点,现在还是小白呢!

万一烧了手机,你就知道什么是后悔莫及了,一个电流表才多少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