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ZG经典故障老生常谈

楼主(2014-07-22):
     修过宏基4736ZG的都知道,其中有两个通病是:1、NEC大电容   2、PU13 那个+1.1vsp     那就说一下今天我走的冤枉路吧。故障是:时亮时不亮。板号是:LA-4494P   以前修到的都是换完NEC大电容就好的,今天也不例外,直接搞大电容,将大电容换成了六个330的小电容,并好后,再开机居然不亮机了,一次都不亮了,别说是时亮时不亮了,(电流到0.7左右)郁闷,开始漫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怀疑自己没焊接好电容,于是重新搞了两三遍,不行,开始找PU13的问题,以前碰到过惠普CQ45的那个管子问题和这个一模一样,基本上都是加焊就OK了,我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啊。在休息的间歇刷了个1M的BIOS,老样子。开始用表测PU13的3  4脚,结果是:偶尔有1.1V电压,问题终于找到了,这个管子坏掉了,正好有一个备用芯片,换上后亮机,现在试机中,感觉应该搞定了。搞了好长时间,所以还是在此检讨一下自己吧!
      就在前两天修海尔T6,也是换这个NEC电容,结果换完了,把CPU的一个场管给烧了,变成了大短路,我去,现在还有点阴影呢,搞了好多都没问题,怎么最近就失败了呢?于是我修这台4736ZG就感觉总是没把电容换好,可是当我量CPU电压时都没问题了啊,我还在那怀疑是不是我没焊好呢,看来很多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千万不能想当然,要不会让你浪费很多时间,走很多冤枉路在上面的,要用事实说话。

网友A:
我碰到的都是NEC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都是NEC大电容

是吧,你都是换成六个吗?

网友: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吧,你都是换成六个吗?

是阿.我都换6个.没回修过.我不信任NEC大电容

网友C:
u13是通病,表现出来的故障大多数是用用黑屏。。。重启又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3是通病,表现出来的故障大多数是用用黑屏。。。重启又可以亮。。。。

嗯,时亮时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都是NEC大电容

换了就好了?

网友D:
我一般换大电容就会好,还没有遇见这类问题,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E:
碰到一个大电容的

网友F:
除了东芝机器上的大电容,其它机器上的大电容还真没遇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换大电容就会好,还没有遇见这类问题,下次一定注意

修的多了,就会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个大电容的

有时看到大电容就会干下去,结果还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东芝机器上的大电容,其它机器上的大电容还真没遇到坏的。

除了东芝还有好几款本有呢

网友G:
NFC 电容这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NFC 电容这么容易坏

嗯,是的,出问题的多。

网友:
pu3   记下了

网友:
亲那个是PU13,不是PU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