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3A300B显示器刷程序后。。。。

楼主(2014-07-22):
三星S23A300B显示器,(LTM230HT09 屏型号)故障:连接VGA显示无信号。大家肯定会说刷程序呗,,上讯维输入显示器型号,找到。。。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刷前保存下BIOS文件吧,拿编程器,刷之。。。刷完后接VGA。。。我了个去,怎么还没有显示了,比刚才刷前还严重....难道刷错了?(我用的编程器有VGA转接的那种。不用把BIOS文件拆下来,直接连接VGA就可以刷的,所以不存在BIOS上反或是吹跑BIOS旁边的元器件,)刷回去在看看。。。完了,这次真的完了,刷回去后还是一样。 不上电,  触摸开关没有反应。。。。(用的不是适配器,直接可调电源) 把掉电源,在插上,看电流 0.00---0.01---0.02---0.03---0.00。。。那里也没有动,就连接编程器,刷BIOS。。。就成这样了。BIOS后来又在论坛里面找了一个,显示器型号和屏型号都一样的,可是刷完还是一样的电流。。。就好像有短路保护一样,,  但是在刷前,显示器是可以正常加电的,灯管也可以点亮,只是显示无信号输入。。。这显示器是触摸的那种。。。心想测量下开关有没有电,(刷程序前没有测试开关是否有电)结果没有电,其他的地方都有电,但就是开关处没有电。。郁闷中。。。那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机显示  LOg  吗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继续找程序 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啊

网友:
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我上次帮一客户刷也是一样,刷到一半手贱拔电,结果屏再无显示,只有开关灯还是红的,拆出来测供屏的5V没了

网友:
这个型号需要两个芯片一起刷25x40bvsi     24v16

网友:
24c16  打错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楼上说的得两个芯片一起刷。

网友:
不可能吧,我一直都是刷的一个,都刷好了

网友:
把24c16备份后  清空看一下

网友:
再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继续刷程序
不行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