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工具制作

楼主(2014-07-22):
之前看到论坛里,月饼老师做的显卡测试工具,今天也试着做一个。拿了一块音响的板做底盘
主板上拆了一些零件点胶到上面

今天制作好了

测下电压,A2 A3 12V

B1 B2 B3 12V

A9 A10 3.3V,

插个显卡试试

呵呵,挺好的,也很简单,功能不多。大家有空可以玩玩看

网友A:
楼主怎么做的来个教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做的来个教程呗?

这个没什么技术难度,就是挖坑打洞花了好多时间,挖好了再把接口插进去。最后点点胶。最近没什么生意无聊就做了这个玩玩消磨时间

网友A:
后边的线怎么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边的线怎么接呢?

就电源接口5V,12V,地线,绿线接开关。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换一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换一个呗?

那个不是我的,是我师傅的。呵呵将就的用吧,一般用的就蜂鸣档跟直流20V。习惯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电源接口5V,12V,地线,绿线接开关。

你万用表测得3.3V是怎么来的?

网友C:
楼主成发明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成发明家了,

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是看了月饼老师的教程学着做的。就是把线换成木板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测试显卡的好坏么??可以测试显卡是否显示么??还是只是测试显卡是否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测试显卡的好坏么??可以测试显卡是否显示么??还是只是测试显卡是否加电

我看这个好像只能给显卡测试是否加电

网友:
非常不错啊,没事的时候也做一个玩玩。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个跟楼主的类似只是没有楼主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