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无DRAPWRGD求助

楼主(2014-07-22):
P7H55-M无DRAPWRGD求助
情况是这样的没复位无时钟:触发后重复上电查了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也有0.9V
HM55的要DRAMPWRGD内存电源好信号前提是要PWROK和VTTPWRGD正常桥内部才会发出各路时钟

打了DRAPWRGD的阻值有300多欧是正常的,1K的电阻我已经换过了。。。桥也加焊了。。。
大家说说这难道是桥坏了???
DRAPWRGD就去了3个地方一个CPU一个桥和这两个电阻,分压是1.1V那要是直接拆了1K电阻1.5V直连过去可以吗。。

网友:
什么没人回话啊????

网友A:
DRAPWRGD   求教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PWRGD   求教这个是什么信号

内存电压好信号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