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12供电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14-07-22):
一块技嘉主板,没修好,其他供电都挺正常的,CPU供电才0.8V(是不是低了)

上诊断卡,不跑马

过了一会摸了下供电芯片

找了一下其他的板子,发现有料

先给周围的塑料保护下,技术差老是给塑料弄化了

拆的时候铜丝被我拉起来了

真是郁闷啊,第一焊,鼻子吸了好多烟,最后还是没焊好。
这种封装的芯片焊接有什么技巧吗?对齐的时候手老是发抖,高手指教

网友A:
*脏话*作的时候,是先大体放正,吹化的时睺,再把他拔正

网友:
把焊盘处理好了,用风枪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作的时候,是先大体放正,吹化的时睺,再把他拔正

有时候手一抖就连锡了,焊好了一半是缺锡的。怎么补都补不好。

网友B:
吹的时间不够,锡没化就拔当然拉坏板。多练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的时间不够,锡没化就拔当然拉坏板。多练下就行了。

其实我是在风枪吹的时候想从一个角落把芯片翘起来,后来另一个角落的铜丝一起被带起来了,是该多练习练习,许多经验都来自实践。

网友:
这种最好搞了~!折下来先加有纤的锡补圆引脚!在用用风枪吹到快要化的时候将芯片放下去会自己动对上脚位的~!说多也没用这个要练多了才有的心得吧!焊工没到家就算查到问题焊接不好也修不出板子的呢!

网友:
焊接技术要多练练.....................................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再放点焊膏吹,吹到焊锡发亮的时候,用钳子动下,看芯片是不是都能动了,就可以用钳子把它翻过来了!注意不要把周围的小元件弄到!上的时候,先用毛笔把焊盘上点焊剂,用刀口烙铁把焊盘焊平,把芯片放好,脚基本对齐,用风枪吹到焊锡发亮,再吹下,一般脚就会对齐了,也可用钳子动下,使芯片放正,脚就能对好了!小心用力,轻轻的就对好了!

网友:
这个我一开始也不会焊,后来发现有个很容易做的方法。首先换一个口大的风枪,风枪口差不多芯片大小的。
取出芯片很简单,温度不要太高,380度够了,对着吹,看到锡发亮的时候直接取下来,大口基本上热量都平均。

放上去的时候先要把焊盘搞好,四边的脚要把锡多加一点,看上去突起来。中间的大块锡也要多一点,但不要太多,这个是关键了。

然后用风枪对着吹,看到锡发亮了,你就把芯片放下去吹,由于大口风枪不用来回转所以我们手很稳,当然锡融化了的时候你可以把风枪拉高点,让温度别太高。

吹两三秒你会发现你的芯片可以动了,然后一一推他,他就会回归原来的位置,然后你随意对对就行。 这时候你就拿开风枪,等一两秒就往芯片一压。  芯片四周的锡会压出来。这时候你马上加上好一点的锡膏,然后用小刀头烙铁,在芯片四周补补就OK.  不要等芯片凉快了才补,凉快了就不好补了。

当然高手就不学我这样,他们直接看到焊盘发亮就把芯片放上去,对好位置后,马上补焊就可以了。 但中间的大块锡少了芯片不会自动回位,多了又不好补焊,所以我一般会压抑压,只要不要边加热边压,压得时候不会弄歪芯片的

网友:
这种芯片还好焊  首先就是把焊盘清理好!然后脑点焊膏 把芯片方上去对好直接吹  风速不要太高  总之是你要多练练   这种芯片焊不好BGA   HM55 这种芯片你喊三次板就变形了!呵呵

网友:
这个我就用络铁汗的

网友:
别人用吹风汗的 我汗不好

网友:
看个人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