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充电

楼主(2014-07-22):
M5010能放电 不能充电,系统能检测电池电量,毫不犹豫换个新电池,刚开始用充电进度条,大概半分钟后只显示正在充电,电量一直没变化(原装电源和电流表),查BQ24754基本条件都没明显差异的,就换了充电IC 后又刷BIOS 换EC 还是故障依旧,有哪位大侠遇到过???

网友:
可以查以下EC到电池的总线

网友:
系统下能认到电池说明充电管理电路没问题,你把适配器和电池都装上,用波波测下充电电感,一端为方波,一端为直流说明充电电压正常,那就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A:
最后是修了显卡 电池坏 主板不充电 经过沟通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修了显卡 电池坏 主板不充电 经过沟通还给客户了

额呵、、、、、、、、、、

网友:
充电还受EC控制的,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