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300k打印头报警维修

楼主(2014-07-22):
一打印机EPSON 300k,刚开始打印了下发现断针的痕迹
后来打印机就一开机,打印头自检后就报警

一直在循环下面两张图的动作,一灭一亮

后来拿掉色带框居然好了,装上不行,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头揽折痕处断线了。在打印头的旁边的折痕处

没办法拆机找配件吧,找了台一模一样的,就他了

打开盖字开拆

后面的铁盖子也得拆,

左右各有一颗大的螺丝也要拆

把头揽线从主板上拔掉

塑料片也得抠掉

把线抽出来,打印机底下是胶起来的要先扯掉

拆好了,先扔一边

拆好拆机件,再把坏的机器的头揽也拆了,就这里断了

安装的时候记得在打印头栏下面贴上双面胶

两条头栏之间也要贴上一层,这样可以防止它松动

底部要扣紧缝里

在安装的时候看到头栏上又黑点,仔细一看,居然是坏的头栏,每根都断了一条线

明天继续。

网友(点评):
难不成正针打印机发在厨房中办公用吗,这多的油垢

网友:
楼主对办公设备挺有研究?

网友:
这东西埋汰的一塌糊涂~太埋汰了~修的喷墨也没这样啊~

网友:
不错啊,就是机器有点太不干净了,维修还是得注意细节啊

网友:
继续昨天的
头栏排线断线,因为没有第二根了,决定飞根线,先开烙铁热热身

把线用手术刀刮开

找不到别的线,就用电源的线吧

长度剪好,上锡

垫块铁皮准备焊接

焊上后,不太美观,能用就好

装好后打印试试

不缺针了,效果还可以

至此,维修完毕。
中途维修中不小心受了点小伤。

就是被这个铁皮刮的。大家以后要小心这个铁片,很薄容易刮到手

头揽坏的还真多,就是换换太麻烦了,几乎整个机器都拆散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饭店打单子用额,我现在闭着眼睛都可以修这个我机器

网友:
羡慕楼主技术,我现在还不敢拆机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