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自动上电-掉电循环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22):
HP 431自动上电-掉电循环维修一例
今天店里来了两位学生哥模样的帅哥,进来就说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脑,开机掉电,有时开机就掉,有时看会电影会掉,反正就是掉电,拿到电脑,我接上可调电源,开机亮了一下就掉电,再开到0.6掉,再开0.3掉。和他说要留下来慢慢检查,修好了再通知你们,这两位帅哥也很爽快的答应了,留下联系方式就打发走了,客户走后,拆开机器打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异常,然后上电,发现由刚开始的可以亮到现在自动上电,掉电,如此循环,老实说,之前关于掉电的我修的很多但是成功修复的少,因此心里多了几份担忧,怕又搞不好退机,但是不管怎么样搞了再说吧。
   经过几轮的试机,发现此机有三个现象,第一:它的电流不会说完全掉为0A,每次都是掉到0.12停很久才掉回0.,因此我利用这停留的时间去测了各大电感的电压,除了CPU,,集显的电压不出来,其他的3/5V,1,5V,1.8V,0.91V都有了.第二:我反复试验,不上CPU的时候,电流到0.18A就不掉电了.第三:在掉电的时候,我测了一下待机电压,发现被清0,然后一会又恢复.心里装着三个以上现象开始下一步的检测.
   既然上U掉电,不上U就不掉电,那我就从检测CPU供电开始吧,再次插电进行测量,发现在掉电前,CPU的供电也是出来了,有0.98V左右,那么供电有了,那我直接跑去测PLTRST# 平台复位信号的电压,发现也是瞬间出来3.3V后就掉没了,因此我判断,掉电的原因应该是在上电时序完成的前后这段区间了。再次上电,检查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是会掉,哪里出问?上面几个条件都是快完成时序的要点,还漏了什么,带着疑问,点起了一根烟,停会整理整理思路.
调整完再次回来,想起看迅维课件的时候,说一个供电完全正常,除了电压要正常外还得电压PG也要正常,掉电到0.12A时测的那几个电压的PG都正常,所到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当我测量CPU供电PG的时候,终于把问题找出来了,来张图,相信一目了然。
CPU供电pg 就是如图上的imvp_pwrgd从CPu供电IC经过上拉后过一个电阻PR130到PQ30这个复合MOS管,复合MOS管的D2是到待机芯片的开启脚,因此只要这个复合三极管PQ30B导通能定会把待机电压清0,因此问题就出在上图电路上。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复合MOS管,于是我把这个MOS管拆了,可以正常亮机了,但亮一会就掉电了,但是不会自动重启了,既然这样,我试一下把CPU供电PG不接到这个MOS管看看,接着把电阻PR130移开,再测试发现稳定了,大喜,呵呵,

经过几回合的测试发现稳定了,
于是装机进系统进行测试,几个小时都没有再掉电了,到此机器修复,但是我还是有疑问,在上图的电路图中CPU供电PG到这个MOS管,起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个疑问发此贴,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修机辛苦,发贴也辛苦,希望大家加点辛苦分,哪里写得不好望指点指点。

讯维出来的没孬的,赞一个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壹杆禽兽狙 -5 严禁灌水

网友A:
shutdown#这个信号悬空也可以吗?

网友:
MOS管都摘掉了,电阻PR130还能影响什么?

网友:
就是控制的,控制导通与截止的,这个cpu供电正常之后,通过控制这两个管子导通与截止就能够把pg送出去了,它的作用好像是起个延时的作用吧

网友B:
楼主这样不行的,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本,很有可能会返修甚至烧坏东西!THER_SD#和H_PROCHOT#这两个是CPU过温指示信号,没过温的时候处于悬空状态,PQ30A才可以导通把PQ30B的G级拉低,使SHUTDOWN#处于悬空状态,才能被上拉作为开启信号。  如果过温了,THER_SD#和H_PROCHOT#这两个信号就会被芯片接地,于是将PQ30A的G级也拉低,PQ30A截止,IMVP_PWRGD这个高电平信号就能过来使PQ30B导通,将SHUTDOWN#拉低,于是这个信号控制的电压也为0V,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掉电的时间越来越快,因为温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不行的,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本,很有可能会返修甚至烧坏东西!THER_SD#和H_PROCHOT#这两个是CPU过温指 ...

但是为什么拆掉电阻可以,拆掉MOS管就不行呢,随便拆掉哪一个都可以使SHUTDOWN#悬空啊?那怎么会拆掉MOS管掉电而拆电阻就正常呢,哪位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
你看下图的PQ30A是什么信号控制的,应该是PQ30A导通把CPU PG到PR130电阻另一端拉低,然后PQ30B不能导通,CPU PG高电平正常 应该是导通pq30a的信号没起来导致的 你看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hutdown#这个信号悬空也可以吗?

这个应该是保护掉电的  你悬空了 是解决了这个掉电故障,但是如果CPU供电有问题岂不是损坏很大

网友D:
PQ30去掉,接着把电阻PR130移开,再测试发现稳定了。CPU供电pg 就是如图上的imvp_pwrgd,此PG信号悬空,不起作用,也能亮机,为什么呢?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疑问 去掉管子和去掉电阻 都能使 SHUTDOWN#为高电平 为什么去掉管子还是要掉电呢

网友E:
应该是PR130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小了,在PQ30A导通的时候也拉低了imvp_pwrgd。

网友:
这样会烧u的

网友F:
MOS管拆了,时间长了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拆了,时间长了会不会烧东西。

这个还有测试,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PR130这个电阻的阻值变小了,在PQ30A导通的时候也拉低了imvp_pwrgd。

我测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30去掉,接着把电阻PR130移开,再测试发现稳定了。CPU供电pg 就是如图上的imvp_pwrgd,此PG信号悬空,不 ...

这个我也不通所以上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保护掉电的  你悬空了 是解决了这个掉电故障,但是如果CPU供电有问题岂不是损坏很大

目前测试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拆了,时间长了会不会烧东西。

你不会连MOS管也想省了吧,据我所知目前只有充放电那边有一个管子拆了可以正常使用 别的你就省省吧

网友:
把温控电路去掉了,必然会留下隐患的,楼主还是要找出问题之根本才行

网友:
温控有问题了吧

网友:
看了贴  疑问很多呀

网友(2017-06-24):
楼主辛苦了 ,我也是测了各大电阻的阻值正常,上电测试,各大电压也都有了 ,就是CPU核心电压没出,这样就掉电了,应该和供电没关系了,有点疑惑了,我就百度了一下找点思路,还好挺幸运的看到楼主的安于与我的情况一样,我就直接拆掉了电阻,确实好了-不掉电了,也亮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隐患

网友:
这也是高手级别的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