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问题,貌似哪里短路。

楼主(2014-07-23):
      本人小白,刚接触维修,第一次发新帖,大家多多包涵。
手头上一块G31T-M5通电后点不亮,测开关针有5V电压。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嗡一声,还是不亮。由于维修经验不足,基础知识缺乏,就上百度搜一些相关问题。
      至于检查思路就不献丑了,最后测得显卡插槽下面两个电容正负极是短路的。然后跑线到一个RT9218的芯片那里,如图(有图有真相),测得芯片左下角对地导通(不知是不是这里出问题),然后右侧中间位置一个脚对地导通(这个应该正常吧,手头有个G31T-M2电路布局不太一样,但是测得该板该处芯片只有一脚对地导通,而且就在一侧的中间位置)。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大神们谁能解答下?多谢~~~
由于权限问题,图片无法直接展示,只好用附件传上来了,多多包涵。

主板图

网友A:
短接绿线和黑线,不能上电,证明主板有短路!可以先检查网卡,CPU供电管等是否对地短路,如网卡和CPU供电管短路,先拆除后,再对地打值,看是否还短~~一步一步进行排查

网友:
先找出哪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和黑线,不能上电,证明主板有短路!可以先检查网卡,CPU供电管等是否对地短路,如网卡和CPU供电管 ...

CPU供电测了没问题,网卡怎么测? 另外我说的那个显卡插槽下面的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插槽下的芯片你要去找脚位图,看看你说的短路那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B:
找到了,从咱们论坛搜到一哥们上传的该芯片资料,经验证是14脚对地短路。下一步该肿么办呢,换芯片?还是继续查?还有,本人小白,用风枪吹怕吹怀旁边的元件,用烙铁能搞下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从咱们论坛搜到一哥们上传的该芯片资料,经验证是14脚对地短路。下一步该肿么办呢,换芯片?还是 ...

拆除芯片打值看看   ,还短  就把管子拆了看看

网友:
只能用风枪,烙铁焊不下来

网友:
把北桥旁边的一个场管换掉就ok了

网友:
将IC拆下来再量下看看还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电压慢慢断开测试吧

网友:
要是直接接供电,应该 电源会保护

网友:
还是用风枪吹吧,注意风速和温度,不用担心吹跑旁片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