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了你这个MSI Z5450垃圾货

楼主(2014-07-23):
心情一不好,就毫无睡意!撸了几把LOL,还是没睡意,无奈拿块东西修修累累脑细胞!
MSI Z5450 V星的垃圾卡,还挺新的,12年9月份的东西,也就是一年半的卡!无奈V星也真尼玛坑,这卡就保修一年,客户自己也知道,又不是我装给客户的,当然是给他换掉了  废的就丢给我了!

此卡故障:上电显示器不亮,但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开机声音!
上电测吧,先来给他摸摸。摸摸更健康,再不行就上万能表了!反正是刀卡,就那么个片儿,很快就能摸完!
当摸到U27的时候,“卧槽”本来有点疲倦的脑细胞更加活跃了,烫得我手都要起泡了!操起万能表,测U27 EH11A稳压管,有12V输入没有3.3v和5V输出,
好吧,烫一下也值得了,量对地,第二脚短了,拆掉EH11A,测焊盘还是短,看来不是EH11A的事了,跑线到 C501 C220两个电容,两个都短,反正就两个都拆下来,测C501电容短路了!找了一个一样大的,换上,测不短了!

上电,亮机,此故障修复!       注意:EH11A 可用1117代替,两个根本就一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试了!:lol:lol

补充内容 (2014-7-24 01:15):
忘记说了,此5V是接口供电,有的有,好像也有的没有!如果没有此5V接口供电,就会发现系统能正常进入,能听见开机的声音,但是显示器没有显示!

网友A:
我也有块接口供电短路的,拆了dvi口还是短,看来得一路拆下去了

网友B:
恭喜一下挣了2份钱

网友:
接口电路5V 没出来  主板能过显卡 就是不显示。

网友:
短路 为什么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呢??

网友(点评):
因为接口没有5V接口供电,导致不显示,其实显卡是正常在工作的,有的不需要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接口供电短路的,拆了dvi口还是短,看来得一路拆下去了

垃圾显卡就是这做工,直接用EH11A转5V经过一个电容给接口供电,所以很好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一下挣了2份钱

还好,这垃圾显卡也不值钱,就心情不好,到现在还心情不好,现在手里刚干好一块主板!

网友:
能卖会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直接挂淘宝,作为亮机卡出售

网友:
无奈拿块东西修修累累脑细胞  这句话不错,, 修东西真的很累。。特别是精神和眼睛

网友C:
这显卡只是两个电容短路,算是给你挣到了。修又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只是两个电容短路,算是给你挣到了。修又可以用很久了。。

不是很大的问题修好一般不会再有不稳定的故障的,最怕加焊主芯片的,一不稳定就烦死了。

网友:
两个电容坏了,不错修好了

网友:
EH11A 可用1117代替是经验。

网友:
5450好看不好用,我还有三张,丢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