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宏基4250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14-07-23):
紧急求助,宏基4250风扇狂转掉电,能亮机,不定时掉电,求高手分析,温控是哪个,怎么去掉,付图纸  是AMD集显的,换过散热器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那个cpu座子,有问题也是这种症状。其它机器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摸温度是否过高,如果不高那是温控电路误动作了

网友:
温度不高,CPU是集成在板上的
求指点哪个是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