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用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4-07-23):
客户拿了台宏基4741G来。说是不能充电、接过来看见的现象是不触发,用电池可以触发,接适配器不触发
,哪位有图纸,该怎么处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呢

网友:
怎么上传图纸啊

网友:
望结果出来呀,我也想知道这情况

网友:
ACIN工作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插入适配器条件没满足,查查ACIN出来没有

网友:
查19V 有没过保护隔离,然后再查待机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没有图纸的看芯片定义啊

网友:
ACIN、ACOK、SHUTDOWN

ACER 4741G点位图.rar

374.9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MB.pdf

1.97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图纸是有,不知道对不

网友:
图纸超过2M 上传不了

网友:
你看适配器检测到了吗  ACIN这个引脚

网友:
8楼正解 楼主查下

网友:
找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怎么查隔离电路啊,哪位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隔离电路估计meiyou过

网友:
待机电压怎么测

网友:
插适配器有待机么 没待机就查隔保电路 有待机就插开机电路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发到我邮箱,t417907513@sina.cn谢了

网友:
恩!用电池可以开机,用识别器开不了机!由此可见主板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这个比较好维修呢!楼主下载个图纸仔细查查19V的保险是否开路,场馆是否击穿后者导通条件不满足呢!

网友:
我修过一台,恰巧电源头坏了

网友:
要是对电路不太懂 就拿到专业维修那去修吧

网友:
呵呵,隔离保护的问题,可能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修到过T6的3V5V待机电容问题这种现象的

网友:
查亦下 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