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D不触发

楼主(2014-07-23):
    SONY VPCSD不触发 把C壳全部拆开 接上开关可以上电  以为就好了 装上去还是一样 就知道肯定C壳这上面键盘或无线网卡电路板出问现问题 经过排查 最终是无线网卡的U1短路 当时不知道兴奋还是干什么 开启罗铁 居然不能用 关键时刻 我的妈 我狠下心来用斜口铅把它搞下来 终于上电了 不过我没有装这个跟三极管一样的标示U1 但是近系统 键盘不能用 心想拿来不通电 键盘应该不会坏 跟这个管子没有装上去有关系吧!我现在不插无线网卡的排线 键盘也不能用 奇怪的狠 要是键盘坏了好说 订货回来 要是不是它的问题 大家知道维修行业难做 那么点利润 抹杀在压货中 就不爽 所以想大家讨论下。

网友:
5v,保险是不是也坏了的

网友:
你是指在那个无线开关面板上吗

网友A:
我突然间蛋疼的厉害,斜口钳挑战板载元件

网友:
楼主牛逼 ,用斜口钳拆原件

网友B:
斜口钳挑战电子原件 果然是牛人  不怕把板子搞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口钳挑战电子原件 果然是牛人  不怕把板子搞坏啊

不怕的 我就原本没有打算把原件装回去的啊 哈哈 把机器修好就行了额 就是一个三极管 担心那么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口钳挑战电子原件 果然是牛人  不怕把板子搞坏啊

哈哈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尝试 本来罗铁有问题 只有这么试下 敢于尝试 也是不错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口钳挑战电子原件 果然是牛人  不怕把板子搞坏啊

不是大件 也无所谓。

网友C:
版号是多少啊,不要发个机器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间蛋疼的厉害,斜口钳挑战板载元件

下次你也试下 就知道高手在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号是多少啊,不要发个机器型号

机器我没有全拆开 就修好了 机器很难装的 主板线路较多 觉得麻烦 还是避免不拆了啊!关键键盘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很垃圾,尤其是键盘,开关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你也试下 就知道高手在人间。

我试试?就怕 是高手在人间,主板在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