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4-07-23):
有一台HP CQ40的,板号是LA-4114P,故障现象是不接硬盘开机正常,一接硬盘,刚进系统就掉电,然后查图纸,发现硬盘供电3V没有,图纸上有个0欧电阻厂家本来就没加,所以没3V,然后我加上去了,接上硬盘不掉电了,满以为好了,然后全部装好机器又掉电了,现怀疑是不是硬盘5V供电带载能力差呢?

网友:
修好了吗 学习一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太明白,帮你顶顶

网友:
不太像供电的问题哎   求解学习中

网友:
应该不是供电。。。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
还得检查硬盘接口

网友:
跟硬盘电路没什么关系    ,查查散热  和其他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查查硬盘检测线路看看,,

网友:
硬盘换新,故障不变。现在不接内屏,接外屏正常,接内屏就掉电,怀疑显卡,定块显卡,开机到1.8黑屏,现在在重值原显卡芯片。

网友:
修好一定告诉大家,谢谢大家帮我顶贴。!!!

网友:
cq40  amd  的机子一般就3个问题   北桥  显卡  cpu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弄,能前碰到过好几台了但都没有解决,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终于修好了,在同行那里修的,说的是我的BGA温度高了,把显卡做废了,他是这样弄的:换了个显卡,加焊了一下北桥,我回家恢复了一下BIOS,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重做了一下系统。现在机器OK了,进系统不掉电了,希望给大家有参考。欢迎大家讨论,进系统掉电的故障总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