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 -471g不认显卡

楼主(2014-07-23):
宏碁e1 -471g不认显卡 重装系统也不行(win7),bios里面有个设置独显切换,还是认不到,官方下载原装驱动也是不行,英伟达控制面板打开说发现不到英伟达显卡芯片,求解呀,现在正在一步步安装win7系统实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咯

网友A:
只能先做显卡、然后在考虑BIOS了 NVIDIAG T630M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先做显卡、然后在考虑BIOS了 NVIDIAG T630M显卡

双bios的本,两个bios都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求助哎。。。。弄不好真得换显卡看看了。。。。

网友:
先修下显卡,如果不行再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