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000DM001-9YN166 CC4B不认盘了,郁闷

楼主(2014-07-23):
ST3000DM001-9YN166 CC4B 快两年了前天突然卡顿,关机再开不认盘了。一查保修8.16到保 还有不到一个月,但是里面有很多资料啊,现在正想办法恢复下数据,不确定是什么问题。

非系统盘 正常使用时硬盘异响,电脑卡顿,重启电脑 连系统盘也无法启动了,系统盘是一个WD500G返修de回来一直也正常使用中。进BIOS发现ST3TB的盘丢了,WD500G还在,PE下能使用 就是不能引导(重做系统时不认这个WD盘),开箱发现机箱内部静电比较厉害,包括硬盘上也有很强静电,不知和这个有关系没。

开机ST盘会通电转动 会有异响 过一会BIOS找不到他,就不转了。

碰头卡住了?自己做一个无尘盒子,开盘复位碰头,有多大机率能正常运行?

固件问题?不认盘了怎么刷固件?刷了数据还有多大机率恢复回来?

电路板问题?要是这个最好办了?

网友A:
ST3000DM001-9YN166 CC4B  这盘都有固件问题? 不会吧 最近想入手做仓库的说

st确实喜欢坏头 当然如果有磕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3000DM001-9YN166 CC4B  这盘都有固件问题? 不会吧 最近想入手做仓库的说

st确实喜欢坏 ...

没有磕碰,听声音好像,磁头卡住了。不太确定

网友B:
罗老大我要教学费,可以在线教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大我要教学费,可以在线教我么

去实地效果好一些,远程就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大我要教学费,可以在线教我么

首先,你要有工具。
你说有异响?又说是卡住?硬盘是否转动,你能判断出来吧,能转动的话,就肯定不是卡死。

网友C:
接上MHDD看看什么情况吧,你这个是固件门盘,而且,开盘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
太远了啊……我只想救我硬盘……。这十几年 挂了3.4张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上MHDD看看什么情况吧,你这个是固件门盘,而且,开盘成功率比较低。

罗老大来了啊,可是BIOS不认我用MHDD能找到么。我现在接上硬盘去试下看。

网友:
这个确实问题多,坏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罗老大来了啊,可是BIOS不认我用MHDD能找到么。我现在接上硬盘去试下看。

就是硬盘出问题了,才用MHDD来判断哪里问题的,仔细听硬盘起转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硬盘出问题了,才用MHDD来判断哪里问题的,仔细听硬盘起转的声音。

MHDD下搞不半天不能找不到硬盘   已改IDE模式

通电时硬盘会转动,会有异响。

网友D:
我估计就是固件门,用指令线修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就是固件门,用指令线修复一下。

有没有带教材套装购买站点,请指点下。 之前网上看过,好像很复杂

网友:
淘宝上找到指令线,不知道是不是固件门问题。修复后数据还在不?

网友:
目前的希捷硬盘玩开盘 换头 不会吧,估计是坏道太多造成的。希捷硬盘就这鸟样的。应该是估计的通病

网友:
好像大容量硬盘的磁头,特别是多头,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无工具,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