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梅捷 SY-I5G31-L V2.0 主板不亮

楼主(2014-07-23):
Soyo梅捷 SY-I5G31-L V2.0开始检测卡跑C1循环但不亮,,换内存都试过,,最后刷BIOS 时BIOS装反了,很烫,还冒了烟了,最后我装好后发现BIOS好了,不烫,正常了,但是不跑码了。。

网友:
换个新BIOS吧,估计烧坏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烧了,都冒烟了,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新BIOS芯片试试,目测一下BIOS周围有其它零件烧毁没有。

网友:
换新BIOS在刷一下bios

网友:
不用考虑啦,BIOS芯片挂了,找一个容量一样的,写入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这梅捷的破板问题多,我的跑26,不显,刷了BIOS依旧

网友:
你这个bios肯定不能用了 都冒烟了  找另一个 后刷了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