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3.2不触发维修完成

楼主(2014-07-23):
主板拿到手不触发,拆机先放下电 不装CMOS电池插电可以自动触发开机正常用,装上电池又不触发。
开启信号量了下正常。3V 5V待机正常。最后量到EC17脚LID_SW# 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查找这个信号 最后查到RN3001 出现故障 换掉解决

图纸如下

网友:
这个信号是屏保信号。。比较少见的故障。。。

网友:
排阻坏了.............

网友:
求评分 ~~~你们的支持是对我最好的鼓励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   是休眠开关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