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不足,换了ic芯片后有1.1v核心供电·一样不跑码?

楼主(2014-07-23):
cpu供电不足,换了ic芯片后有1.1v核心供电·一样不跑码?

如题,

原来测试下管只有0.7v·后面换了ic后供电1.1v还是不跑码?

12v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点评):
在换个cpu试试

网友:
嗯!CPU换一个试试,我以前修过一块板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了有一组电压低其它3组正常,换U就亮了!

网友:
BIOS  A 啊,先试试 !

网友:
按照不跑马流程修理。

网友:
查下那两个好信号,有的话直接上CPU假负载测条件,最后刷BIOS,加焊桥

网友(2014-08-22):
南桥条件  !

网友:
再换个IO

网友:
复位正常吗?测一下BIOS电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楼主技术高槽

网友:
测哈电源芯片旁边的电阻

网友:
不跑马,按 供电--待机---时钟---复位这个顺序来找吧